楼主(2002-03-11):
下面是我写过的用VB与51单片机以9600bps进行串行通信的试验程序,仅供参考
'----------------------------------------------------------------'
'vb与单片机的全双工串行通信,'
'----------------------------------------------------------------'
Dim data As Byte
Dim OutByte() As Byte    '待发送的数据
Dim InByte() As Byte     '接收到的数据
Dim h$
Private Sub Command1_Click()
   Dim j
   i$ = InputBox("请输入待发送的字节型数据(0~255)", "您输入的数据将从串口发出", "")
   'For k = 0 To 255                 '此循环检查输入的设备号是不是0~255之间的数
      ' If i = k Then
      '     j = 1
      '     Exit For                 '如果判断出输入的设备号处于0~255之间则退出循环
    '   Else
     '      j = 0
    '   End If
   'Next k
   If j = 0 Then
       OutByte() = StrConv(i, vbFromUnicode)
       MSComm1.Output = OutByte()
   Else
       msg2$ = MsgBox("傻瓜!你必须输入0~255之间的整数!", 16, "严重警告")
   End If
End Sub

Private Sub Command2_Click()
   Dim j
   msg1$ = "请输入待发送的字节型数据(0~255)"
   i$ = InputBox(msg1$, "您输入的数据将从串口发出", "")
   For k = 0 To 255                 '此循环检查输入的设备号是不是0~255之间的数
       If i = k Then
           j = 1
           Exit For                 '如果判断出输入的设备号处于0~255之间则退出循环
       Else
           j = 0
       End If
   Next k
   data = i
   If j = 1 Then

       MSComm1.Output = Chr(data)
   Else
       msg2$ = MsgBox("傻瓜!你必须输入0~255之间的整数!", 16, "严重警告")
   End If
End Sub

Private Sub Form_Load()
   h = 0
   Text1.Text = ""
   If MSComm1.PortOpen = False Then
       MSComm1.PortOpen = True
   End If
End Sub

Private Sub Form_Unload(Cancel As Integer)
   If MSComm1.PortOpen = True Then
       MSComm1.PortOpen = False
   End If
End Sub

Private Sub MSComm1_OnComm()      'MSComm1.InputMode=Binary,只有用这种方式才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