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3-11):
请教各位朋友:

   有客户需求这样的打印,在wincc5.0中怎样才能实现?
    要求:1、每次过程之后打印一次;
     2、 每次只打印此过程的数据;请教各位朋友:

网友A:
用FIX的话可以让其在报警打印机实时打印,用事件触发。不知道wincc是不是用同样的方法。

网友B:
WINCC 中可以很容易实现此功能,只需在建立一个归档,在打印作业中触发此归档就可以实现此功能,同时打印可以设定他的时间间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