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3-14):
各位好:有三菱PLC FX0S-14MR,想自做它和PC的通讯电缆,期望大家的帮助。
zhaofeng_518@sohu.com
zivei@public.tpt.tj.cn

网友A:
本站就有,请找一找。

网友B:
本站上只有FX2的制作方法但是没有,FX0s,FX2n,的制作方法。

网友A:
我在本站的<三菱的FX及A系列通信电缆连线&
我在本站的<三菱的FX及A系列通信电缆连线> 一文里的 三菱的FX0X用RS-422电缆型号:FX-22CAB0(8针---25针),不好用吗?那有4根通讯电缆呵,有8针小圆头的,也有D-Sub25针的。

网友B:
但是你写的是<<通过三菱的FX-232AW与FX-232AWC使IBM-PC与FX系列及A系列PLC建立通信用以下通信电缆>>也就是要通过FX-232AWC才能与30系列的通讯,ZHAOFENG的意识那,我的理解是没有用其它的东西就可以通讯的方法.也就是完全的DIY.  :)

网友A:
要实现RS-232C与RS-422之间通信,不用FX-232AWC为接口是不行的呵。

网友A:
我也才弄明白你们的意思,把按《文章上帖》里的, 自制的三菱PLC FX2接口编程电缆D-Sub2525针再改成8针小圆头不就行了吗?我记得有这种转换电缆。

网友A:
型号:DFX-422CAB. Interface cable change over parts for FX0.
D-Sub25Pin------------------8Pin
2-----------------------------------2
3-----------------------------------7
5—8—21
7-----------------------------------3
12&18----------------------------5
15----------------------------------1
16----------------------------------4
20----------------------------------6
24----------------------------------8

楼主:
按照大家的帮助,我已经试制完毕,谢谢各位。

网友C:
你是否可以把你试制成功的接线方式公布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