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3-14):
现有一镗铣机床主轴转速在21r/min-1000r/min之间,使用普通交流异步电机11KW,欲改用变频器调速,不知各位有何建议。

网友A:
注意一下镗铣机床机械结构的承受能力。

楼主:
在21r/min时,频率设置为1HZ,此时电机有足够的输出功率完成金属切削吗???

网友B:
马达加装编码器及独立风扇 变频器选用闭环矢量型即
马达加装编码器及独立风扇
变频器选用闭环矢量型即可

网友C(2005-01-11):
普通电机精度不能满足要求.哪有可能用21转的?攻丝也要30转或100转.此时普通的变频器不能满足要求拉.

网友D:
主轴转速在21r/min-1000r/min之间,电机转速为何,中间有变速齿轮箱吧。

网友E:
如果转速真的都在1000以下,加一个1:6的减速机就很完美了!

网友F:
普通的变频器在21r/min下可能电机的力矩很小;

网友D:
我上了蓝精灵的当了,他考古发掘的古董我还真当回子事儿了。
以后可得小心点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