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3-14):
c200h的编程口应可用于同pc通讯,不知哪位大侠试制过通讯电缆,请指点一下。

网友A:
用RS232编程线即可。我想以下的你应该会有吧?
9PIN 母          9PIN 公
1----------------- 1
2----------------- 2
3------------------3
4-6             4---5
7--8
5------------------9

网友B:
C200H只有编程序口,没有232口。一般要用转换器的。

网友A:
SORRY,是小弟我没搞清楚,多谢心情小姐的提醒!今后请多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