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3-14):
请教:我原来的电脑是用SC09与PLC连接。现在刚买了一台二手的ENC笔记本电脑,上面的串口是一个方形的14针的插座,我该怎样才能变成9针的串口?

网友A:
查一下方形的各个脚的定义才可以自己做一个。好象这不是标准的。

网友B:
给你两条三菱电机网上公开的电缆做参考。 型号:F
给你两条三菱电机网上公开的电缆做参考。
型号:F2-232CAB-2(三菱电机)
NEC9821(14Pin)--------------FX-232AW/AWC(D-Sub25Pin)
1------------------------------------------2
9------------------------------------------3
2&4---------------------------------------20
11---------------------------------------5&6
14-----------------------------------------7
(14Pin)12---(14Pin)13

型号:F2-232CAB-1(三菱电机)
IBM(D-Sub 9Pin)------------ FX-232AW/AWC(D-Sub25Pin)
2------------------------------------------2
3------------------------------------------3
4----------------------------------------5&6
5------------------------------------------7
6&8---------------------------------------20

楼主:
谢谢回复,我想知道哪里有卖现在的吗?

网友B:
NEC RS-232C 14针-----25针D-Sub电缆前几年一直在用,买一条也不贵。只是没见过转成9针的电缆。大概中国国内不会有卖这种转换电缆。

楼主:
能告诉我哪里有 NEC RS-232C 14针-----25针D-Sub电缆卖,二手的也行,只要能用。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