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3-14):
各位网友:
   在下想找一种“接近开关”,外圆小一点(最好10mm左右)。检测距离能有15mm以上,质量要上乘。请各位网友极力推荐一种品牌。谢谢!
   请email联系。谢谢!

网友A:
我接触的品牌不多,OMRON以及SUNX的。

网友B:
OMRON好象没有,问一下SICK或PEPPERL+FUCHS。

网友C:
查一查KEYENCE有没有。但是检测距离能有15mm以上的外圆小一点的接近开关好象没见过。

网友D:
光纤放大器,

网友E:
接近传感器一般有利用磁场的高频震荡型、差动线圈式或利用电场的静电电容型(差动线圈式的检测距离要长一点)。但检测距离在15mm以上,外径一般都在18mm以上。
可以用反射式的光电传感器。

网友F:
KEYENCE的有10MM的,好象没有检测距离15MM的

网友G:
我用过一种德国产的方型的,工作距离为10MM-45MM ,但外型不合你用。

网友H(2002-09-11):
反射式光纤。

网友I:
你可以打keyence的电话问一下,他们现在在深圳有分销点,服务很周到,感应器就是卖得贵了一点,电话我忘了,你可以打深圳114查一下。

网友J:
omron,三菱,施莱德均有。可以看看。但不知你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K(2006-08-26):
引用 网友E:
接近传感器一般有利用磁场的高频震荡型、差动线圈式或利用电场的静电电容型(差动线圈式的检测距离要长一点)。但检测距离在15mm以上,外径一般都在18mm以上。
可以用反射式的光电传感器。
基本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