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3-14):
各位高手:
我想请问三菱fx2中的M8103是什么含义?谢谢。

网友A:
三菱FX2说明书上注明M8000到M8255这256点都是特殊用的, 但是M8000到M8099,M8200到M8255有定义,不过对M8103没有作定义。

网友B:
M8013这个是 1 秒的脉冲位,还有M8014是 1 分的脉冲位,M8012 是100毫秒的,M8011 是10毫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