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3-14):
各位老师好,学生有个很浅的问题(对我来说却很深),
如何将滑差电机调速表或变频器上的手动电位器转换成用开关来控制,比如按某个开关电机转速上升,再按另一个开关电机转速下降,
学生主要用于多点控制或自动控制。

网友A:
变频器上有一些数字输入通道,可以自定义,定义为频率增加或减少就行了!

网友B(2002-08-15):
不知你用的是什么系列的变频器。举个例子,富士的frn系列的变频器,可以利用x1-x9的扩展端子功能,将其中的四个端子分别设为e01-e04,然后利用这四个触点的开或者闭进行组合,从而控制频率。还可以设定c01-c16十六个频率值以供选择。童叟无欺。

网友C:
有几种变频器都有加减速控制端子,你可以使用。

网友C:
你还可以做一个带电机的电位器进行控制,用电机的正反转来实现加速减速控制,如果有的话,可以用模拟量或做一外通讯都可以很方便的完杨你的要求。

网友D(2002-09-25):
可将若干电阻串联(R=电位器阻值),接于原电位器的COM和V+端,通过开关或继电器触点,在电阻连接点上取相应的电压至原电位器的滑动点,所取电压不同,则输出不同,以实现调速。(注意:开关需互锁)   各类电位器来调速的调速器上皆可用
    若有问题,请各位大侠指点,zhb801108@163.net

网友C:
上面说的也是一种办法,但缺点是的能实现无级调速,而且复杂。

网友E(2002-12-08):
其实变频器都有一个电动电位计的功能,可以将两个多功能端子设定为加速/减速端子,当加速端子闭合,电机加速,断开则停止加速,如果一直闭合的话,电机加速至设定的最高速为止,减速一样。可以设定速度是否记忆,如果记忆,则下此开机时自动加速至上此停止时运行速度,如果不记忆,则每次开机都从零速开始。

网友F(2004-12-19):
变频器可以达到以上要求
但滑差电机调速器就困难了,多点是做的到,想达到平滑启动很难.

网友G:
用数字电位器可以实现“连续”调速。

网友H:
我用过的变频器都有开关控制速度上升和下降的

网友I(2005-07-09):
给你推荐:佳洲牌变频器。

网友J(2006-08-10):
变频器都有一个电动电位计的功能,可以将两个多功能端子设定为加速/减速端子,当加速端子闭合,电机加速,断开则停止加速.

网友K:
其实并不难啊!变频器有多段调速功能,可以在信号输输入端按自的意思结和频率与转速的关系设置好,就能实现远近控制和自身所需求的转速!三菱的变频就可以。

网友L:
顶一下十楼的

网友M:
我有这样的控制板:按住加速健输出0到10 V,松开停止;按住减速健输出从当前值减到0V。(0755-29737893)

网友M:
我有这样的一种电路板:按住加速健时输出从0到10V,松开停止增加,按住减速健从当前值减到0V。QQ:357876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