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3-14):
各位老师好,学生有个很浅的问题(对我来说却很深),
如何将滑差电机调速表或变频器上的手动电位器转换成用开关来控制,比如按某个开关电机转速上升,再按另一个开关电机转速下降,
学生主要用于多点控制或自动控制。

网友A:
这已经是许多变频器的标准功能 可参考: http
这已经是许多变频器的标准功能
可参考: http://www.jps.com.tw/FAQ/PDx/pdx4.htm

网友B:
你也可以按升降按钮来控制一个伺服电机的转向,电机带动电位器转动。
对变频器来说,现已有直接用按钮来控制频率的变化功能。

网友C:
乖乖,用伺服电机带动电位器旋转,那不是高射炮打蚊子?不用电位器非要用开关控制?可以用数字式的电压调节器,或者是电流调节器,通过按键调整电压高低或调整电流大小来实现对模拟量的调节,然后实现对变频器的调整。

网友D:
用D/A和A/D转换可行的。不过要会数字电路。

网友E(2002-07-05):
富士变频器有此功能(G7S系列)。

网友F:
幸会,哥们也是浙江人。开关接至FP0的开关量输入端,FP0通过PWM指令控制变频器(无须模拟量单元),实现直线、正弦、不规则曲线的加减速,要什么曲线有什么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