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3-14):
请问怎样编写这样的程序(思路重点):可以监测到已经打开的COM口的数据,也就是不占用端口。一般的情况,如果端口已经被其他程序打开再想打开就出错。谢谢!

网友A:
不是考试吧?我零分。

网友B:
这个问题提得好,成功了的话,请教教我,当你们的学生,先谢谢了。

楼主:
因为我下载的一个国外软件很小,但是可以检测到COM以及并口的信息,包括发送/接收的数据以及端口通信参数的更改等。所以我想实现该功能,这样的软件很有实际应用价值。

网友B:
那就有劳思南站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