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3-15):
我想用PLC接一个三位的数的数码管,可数码管这边有10条线,我想输出BCD码给它,在硬件上面是不还加什么东东??

网友A:
从PLC输出到一个数码管要4个信号,即1;2;4;8信号线,不要别的硬件。但是一定要看数码管的使用说明书,不同厂家的数码管其接线是不同的。

楼主:
多谢谢,SGH兄,这个数码管,10条线是一个共同点,每一段是一根线,还一个小数点占了一根线,没有接收BCD 8 4 2 1的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