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3-15):
我要一种传感器,是装在喷涂设备上的,用来检测工件长度,有多长就喷长,大约有两米多的距离,用那传感器比较好一点??

楼主:
是静电喷涂设备,

网友A:
用激光传感器吧,很精确的。

网友B:
激光传感器的造价太高,我建议你还使用别的吧,因为你所测量的长度不用特别精确:)

网友C:
能检查到就行,至于有多长就喷多长,可以通过控制器的程序来控制。

网友D:
用超声波测矩器或是红外线反射式检测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