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3-15):
我公司现有43台三菱FR-A540变频器,我想用一种装置但它不能太大,而实现调速。它能切换到某一台变频器实现调速,并能将频率显示出来。如切换到32号,那它实时显示32号的频率,当调到41号时它将锁定32号的频率转而实时显示(或调速)41的频率。

网友A:
利用变频器4-20MA输出信号,用一个数显器,加上个转换开关,转换开关接到那个变频器,数显器就显示那个变频器的频率,

楼主:
如果我需要电位器调速呢。操作工可不会设定那些参数的。而且楼上的那位说的那种方法布线太麻烦就有点象电子技术中的并口……

楼主:
变频器太分散了,我就是想用一个懒惰一点的方法。

网友B:
哎呀,又匿名了,我是放牛娃,希望与大家交流!

楼主:
放牛娃,我要的就是你可行的理论,你可以告诉我你的是什么理论吗。什么43档的转换开关,我自己有办法解决。……再说我有的是银子,我买得起43台变频器,难道还在乎那点银子吗?……我公司还有几十台丹佛斯的想解决呢。我就是有点懒而已。

楼主:
其实我也没抱太多的希望,我知道有太多的技术问题需要解决,我只是有点不死心罢了

网友B:
对频率的显示通过开关或继电器等方式切换很容易就能实现,对频率的控制考虑用两种方式来实现。
一、一个频率调整部件调整所有的频率。
1、 问题的关键是你调整完其中一台变频器的频率后切换到其它的变频器时必须将调整完的电压(假设变频器用模拟电压控制方式)进行锁定并输出。
2、 输出假设采用具有43路模拟量输出的PLC来实现,每次调整完毕后将数据保持并输出就可以了,当需要重新调整时读出当前数据继续调整就可以。
3、 假设使用一个电位器调节电压实现频率调整,电位器调节完其中一台的电压后其位置是随机的,因此不能适用下一台的继续调整,所以应该使用“+”“-”按键方式进行调节。
4、 这种方式投资大、控制复杂,但可靠性很好。
二、 多电位器调整方式。
可以用43个电位器实现频率调整,当需要调整其中一路时先将频率显示切换过来,然后调整相应电位器即可,但应该选择调整后能锁定位置的电位器,不然误碰后很容易出问题,这种方式投资小、控制简单,但可靠性较差。
  是否可行,放牛娃希望与你继续探讨。

网友C:
建议采用人机+PLC+通信是否最经济又简洁。

楼主:
请发给我这方面的理论文章。

网友D:
RS485的接口组件为TI-26LS31/32,标准推动能力(FanOut)为32。
若再考虑各厂家在设计接口时,或多或少会加些电阻电容等组件导致时际推动能力可能无法达到理论值,故我们自行设限20台。反正信号中继器(Repeater)很便宜,提高可靠度较重要。

网友E(2002-05-25):
给我也发一份吧!xlian5105@21cn.com

网友F:
请大家不要跟“给我来一份”之类的帖子了,好吗?可以直接邮件联系啊!

网友G(2003-03-25):
有银子,还不好办吗,走通讯是加一个12寸的彩屏,简单一点的有485,还有银子的话,三菱不有CC-LINK吗?

网友H:
如果不考虑成本的话,你可以用电脑切换,用单片机做一个切换卡,60路也可以解决。
可以和我联系:我的邮箱地址:hhdmywp@163.com

网友I:
1、使用PLC转换,用数字键输入1-43来转换哪一台的。
2、调速:看变频器有否这个功能,一个输入端子控制频率上升,另一个输入端子控制频率下降,都不输入时频率保持。只用两个输入端子对PLC进行点动控制上升或下降。
3、显示:用一个表,线路远最好取电流信号;同样用PLC转换哪儿变频器的。

网友J:
这个简单,如果你想用PLC来处理的话这个很好办我做过,因为我是变频器生产厂家的售后服务员。你使用PLC的通信功能和模拟输出口以及变频器的通信功能,变频器于PLC只要一条通信线连接,频率控制只要一个上升下降输入给PLC,你想要控制那台变频器就把PLC的那个输入点输入信号,把频率送到对应的变频器地址中。同时在通信中对应从变频器里面的模拟输出取出到PLC中。这不是很好办吗?只是要一个熟悉PLC语言的同志。

网友K:
楼上说的有道理,但设计不能超出控制简单可靠的原则呀
为了省个频率表和电位器,将控制作的很复杂是没有必要的
思考.

网友J:
这个本就是这么复杂
像主题所说的又不想多布线又不想深入考虑用PLC或是人机界面,那他这个工程不用做了,拖了这么长时间了,我想他也应该找到入手的对策了吧,那位兄弟怎么还不表决/??

楼主:
真对不起这么久没上网和大家聊了,上月我从珠海跳槽到温州,最近为一些设备想得脑袋都快炸了。再也不会象在珠海那么轻松了。我想如有同行也是从事设备制造的话一定会同情我的。其实我提出上面的贴子也是针对另外一些问题来的。论谈嘛就是想听听别人的相法。上面的贴子实际用途好象没有。因为为什么不多用几个电位器多用几个显示屏呢,又直观又快速。用电脑联机企不是更好?滚动显示……一个真正的厂家一般是不会用到它的。多谢各位了。

网友L:
我觉得还是用PLC通讯的方式加上模拟屏做好一点儿。

网友M:
用1:N  RS485通讯的办法就可以了

网友N(2003-05-19):
最简单的方法是用三菱的CC-LINK总线。简单可靠。

网友O(2003-07-07):
你干脆把43台变频器放到一起算了

网友P:
如果你选择1~2台PLC,利用RS 485网络并联连各PLC的RS 465通讯口:
一方面,PLC与各PLC通讯读取频率信息并存入PLC的指定数据区,同时由PLC的另外数据设定区向各变频器传输设定数据(频率值……)。
另一方面,PLC接收象开关量输入、计算机RS232或者触摸屏的设定信息(具体方式就你由选择),频率显示采用DDM4A数码显示表,将变频器传回的数据转换为频率值显示就行了,当然,如果选择DDM4A1数码显示表则可以连接与RS 485网络中,并由PLC直接对其通讯写如数据。如果仅需要循环显示,配三块DDM4A(或者DDM4A1),一块作为变频器选择,一块作为实际值显示,一块作为设定值显示(当然最好每块变频器一块显示表比较直观)。当然电位器就不要了,毕竟机械式的模拟量输入不长久,改用开关量输入(可考虑设置显示/实际显示、选择按钮加一,选择按钮减一、和频率设置加一,频率设置减一并配合很简单的PLC程序)就可以完成几十台变频器的设定操作了!哪需要几十个电位器、模拟量输出等即贵又复杂、不可靠的东东了!
对于变频器回路,建议尽量少用模拟量、转换开关等元件,它们即不可靠、又繁琐还特别受干扰,今后维护也困难。多用数字元件吧,你能体会到它的无穷魅力!

如果有兴趣,可与我联系或者到http://www.jtplc.com看看去!

网友Q:
不要太多银子,10000元左右。

网友R:
如果是丹佛斯变频器,触摸屏+RS485,二根线搞定。

网友S:
搂上的老师,请问用哪一个品牌的触摸屏?

网友T:
这种问题最好真对性地说.
1,可否用人机介面和PLC,如果可以.用PLC和变频器通信,再在人机上设定或更改变频器的频率.这种做法,我有现成的案例.
2,用工控机做也行.
3,用一个显示屏,再用过程来切换显示屏的联接地址.这样做显得很繁杂.
  如果,由我来确定.我会这样子:
三菱FX2N-PLC   FX485-BD   另加一台三菱人机    控制几十台台达变频器,(三菱也行加通信卡).
 这样做成本不会太高,也很实用.
有想法请和我联系,
E-mail:13925804726@vip.163.com
E-mail:hpkj-luogong@vip.163.com

详情请等录http//: www.ndzdh.com

网友U:
去看看昌辉(SWP)的仪表吧!它有一种多路的记录仪!至少有8路!用它最简单的那种就可以!而且这种记录仪还有带输出的!具体的我没太注意不过45个模拟量的线性比例显示最多用六块表!

网友V(2004-09-23):
经典帖子,留名

网友W:
直接用触摸屏+RS485控制,富示POD,HITECH,PRO FACE等带宏指令功能的触摸屏都可以,不过通讯协议得自己编。

网友X:
教你一招,用按钮控制变频器的升降速,OK?

网友Y:
SGX,你好,你的问题解决了么?我给你2个能完全满足要求的方案:
1  用数字电位器+单片机
2 如它有总线接口,那就用总线方式.

还有问题请与我联系: EMAIL: TECH_WELL@163.COM

楼主:
这是我很久以前的一个起法,
如果要我现在做的我可以这样处理:PLC+变频器+触摸屏.通过DeviceNet 组建一个现场总线的网络系统,PLC用CS1.触摸屏用NS系列的.

网友Z:
最好采用通讯的方式.布线简单,可在电脑或触摸屏上对所有VVVF进行监控.

E-mail:minzhou@263.net

网友Z:
最好采用通讯的方式,布线简单,可在PC或触摸屏上监控所有的VVVF.

E-mail:minzhou@263.net

网友AA(2005-08-10):
如果成本一万的话,建议使用工控机加数据采集卡,可以使用平板式工控机,我觉得比用这么多仪表成本多不了太多,还漂亮

网友AB:
丹佛斯变频器加中继后总线上可挂126台,三菱的在同一根总线能挂多少台?我没用过三菱变频器,但是可以查一下地址最大能设定为多少.用触摸屏加PLC通过485总线连接43台变频器比较合理.

网友AC:
一般的485是可带32个负载的,即最多控制32台变频器。但只要我们稍加处理就可以控制N台变频器了,即用PLC的输出点来配合,如Y0不动作时485控制0-31号机,Y0动作时切换为485控制32-63号机,依此达到控制N台。配以5。7寸屏的话硬件成本4000元

网友AD(2007-02-04):
我单位有一台ABB变频器,带三台泵,8小时倒换,不稳定在哪一天,但都在早上6.30由1号泵倒2号泵时,变频器死机停止,恢复一下就好了,故障显示是:直流干扰。停用2号泵后正常。仔细检查各个电路,也没有什么问题,在检查接触器时,发现2号泵变频运行的接触器底座裂开了,约有2MM,也就是装有线圈的地方,因为到春节了,怕影响在次停水,准备明年在换接触器,先停用2号泵,请教各位朋友,是不是接触器的原因?
好运来

网友AE(2007-03-06):
最经济、实用的方法:带简单操作的LED面板 + PLC + RS485通讯。

网友AF(2008-09-21):
向您隆重推荐新产品鍵控数字电位器TCF604
传统的电位器本质上是一种可调电阻器,要得到可调电位需要进行变换。鍵控数字电位器TCF604是一种采用按鍵或输入脉宽时间控制输出电压幅值的新型电位器,是真正意义上的电位器。在许多应用场合都可以取代传统的模拟电位器和数字电位器。它主要应用在需要用按鍵控制电压给定值场合。与用模拟电位器产生给定电压值相比,它既可避免电位器的磨损又可方便地采用遥控技术。与数字电位器相比,它无需外接脉冲源或采用计算机串口编程。它有四路独立的输入输出通道,其中两路为输出电压与按鍵按下时间成线型关係,另两路可选择线型输出关係或指数型输出关係。它的分辨率达0.1% ,滿量程输出电压速度(相当于数字电位器输入的脉冲频率)可调(2秒—66秒,32级)。输出初始电压值可选择记忆方式或模拟给定方式,给定值范围为0—滿度。它输出采用脉宽调制模式(PWM)。它功能全面,通用性强,外围电路简单,无需调试,无需编程,价格便宜,可大大缩短产品开发周期。登陆网站http://szfqdz.com  可下载详细资料申请免费芯片。咨询电话;15070623328

网友AG:
我想用那个切换距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