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3-16):
各位老师:不知道OMRON的SYSMAT-CPT的通讯设置有没有什么窍妙?我有下载的编程软件编的程序不能和PLC通讯,好象连接线和转接盒都没问题。哪位能否提供一些这方面的资料,万分感谢!

网友A:
没有什么特别,是不是你的PLC通讯与你的通讯线不符?

楼主:
谢谢心情的回应,经咨询及实际测试,是RS-232C的连接线问题。我们用的PLC是CPM1A-40CDR-A,用COMPAQ笔记本电脑作编程器(编程软件为SYSMAC-CPT,从工控网下载),经RS-232C连接线和RS-232C适配器连接,再和PLC连接。开始按照SYSMAC CPM1A操作手册(Cat No:OMP-ZC097101B)第106页IBM PC/AT和RS-232C适配器的接线方法作RS-232C电缆连接线,但总是不能通讯,经事实证明,引脚2、3交叉接线是不对的,应为2和2、3和3连接才是正确的,不知是何道理。

网友A:
是2--2,3--3,5--9。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