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3-19):
问题请教
在一电梯的程序中,有这样几步:
LD M8000
AND M110
DAND K5M500  K5M600  K5M700
我不懂这几步意思为何,望各位高手指教,谢了。

网友A:
M8000和M110接通进行逻辑与运算,将M500开始的20个(5*4=20)M标志位和
M600开始的20个(5*4=20)M标志位进行逻辑与运算,即M500和M600逻辑与,
M501和M601逻辑,与M502和M602逻辑与......然后再对应地存入M700开始
的20个(5*4=20)M标志位中。

楼主:
十分感谢。 我现场测试是这样的结果。可我在编程手
十分感谢。
我现场测试是这样的结果。可我在编程手册上没查到DAND的指令,只有WAND指令,和这个功能一样。

网友A:
不要只看目录,WAND指令解释的位置可以看到DAND指令,WAND是指字与运算,而DAND是指双字
与运算。三菱指令有很多这种表示方法,W是十六位,D是32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