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VB和PLC串口通讯

楼主(2002-03-20):
各位,我初学用VB和PLC串口通讯,还没有摸索出协议,希望你能帮帮我,给我大概讲一讲,最好发个例程给我!谢谢了!zhongwenchina@sina.com

网友A:
不同的PLC协议不同,看你是什么情况啦。

楼主:
思南站长,我用《三菱PLC编程电缆的自制》中介绍的方法做了一条线,用于PC与FX2(应该是422口吧?)直接通讯可以吗?我是想采用这个形式的协议。比如我想读D202的数据我该怎么写?万分感谢!!!

网友A:
本站PLC专栏http://www.gkong.com/MYPLC/index_myplc.htm有相关的文章,可以参考。

网友B:
既然是初学,最好是先保证硬件接线不出错,再编程与调试软件。

楼主:
sgh,你好!首先感谢你的提示!你是否可以给我发个例程?谢谢

网友B:
本站有这方面的资料,请找一找。

楼主:
思南站长: 你好!有关VB和PLC串口通
思南站长:
   你好!有关VB和PLC串口通讯的例程,是利用专用协议对吗?PC直接或通过FX232AW与FX2通讯应采如“1”,“0”“7”“8”等格式的协议,对吗?谢谢!

楼主:
大家帮帮我啊!

网友A:
对的,我的是采用232通信的。

楼主:
各位专家:我想PC与FX2通讯,帮我看看接法对不对?我照本站中《三菱PLC编程电缆的自制》的方法做了一条线,接到PC的串口,FX2的通讯口,用FX的编程软件可读可写,就是无法通讯,是硬件的原因吗?还有,是采用“1”,“0”“7”“8”等格式的协议吗?请各位关照,我已经急坏了!

网友A:
通信端口的参数设置对吗?

网友C:
好象fx2编程口默认协议并不是采用"0&
好象fx2编程口默认协议并不是采用"0","1","7","8"格式的那个协议,连上plc可以看看D8120的设置,你可以把D8120及mscomm控件正确设置再试试。不过你用了232AW,你至少可以不管plc侧如何设置,只要mscomm通讯参数设置为9600,e,7,1,可用"0","1","7","8"格式的协议来通信了。

楼主:
谢谢!我想问一下,电缆的连接。PLC--232AW是否直接用25针对25针就可以了?232AW到PC的电缆怎么接法?希望欣始悟再帮帮忙!

网友C:
SGH在本站文章上贴中有说明,你可以一试

楼主:
欣始悟兄:是否这种型号? FX-232AWC与FX-232AW有什么区别?
三菱的FX2及A用RS-422电缆型号:
FX-422CAB(25针---25针)
PLC侧FX2及A -----------FX-232AWC侧
(1)--------------(1)
(2)--------------(2)
(3)--------------(3)
(4)--------------(4)
(5)--------------(5)
(7)--------------(7)
(8)--------------(8)
(12)-------------(12)
(13)-------------(13)
(15)-------------(15)
(16)-------------(16)
(17)-------------(17)
(18)-------------(18)
PLC(20)--PLC(21);FX(20)--FX(21)
(24)-------------(24)
(25)-------------(25)

楼主:
型号:F2-232CAB-1(三菱电机) IBM
型号:F2-232CAB-1(三菱电机)
IBM(D-Sub 9Pin)------------ FX-232AW/AWC(D-Sub25Pin)
2------------------------------------------2
3------------------------------------------3
4----------------------------------------5&6
5------------------------------------------7
6&8---------------------------------------20

网友B:
IBM-PC接 F2-232CAB-1接 FX-232AW/AWC接 FX-422CAB接 PLC-FX2。
FX-232AWC与FX-232AW在功能上是一样的,只是一种是携带式的,一种是安装式的。

网友B:
去年的帖子里有人仅用本站的资源完成了PC与FX2的通信,所以重要的是如何应用这里的资料。

楼主:
谢谢各位!我试试看.使用FX-232AW是否要先设置D8120?

网友C(2002-04-19):
老兄,跟你说了用232aw不必设置d8120,只要mscomm通讯参数设置为9600,e,7,1,可用"0","1","7","8"格式的编程口协议来通信了。(2002-3-26 22:06:25)

网友D(2003-06-11):
http://www.usstinfo.com下载PLC通讯DLL

网友E:
<<三菱PLC编程电缆的自制>>在哪?我想看

网友F(2004-02-05):
泣血跪求,那位有VC写的和PLC的通讯例子,请给我一份,谢谢您了,好人一生平安!! osbern@126.com

网友G:
哪位可有西门子S5的通讯协议?

网友H(2004-03-22):
哈哈!那是不公开的,你可以参考何立时的

网友G:
什么意思?

网友I:
我用vb做了一个串行通信程序,两个计算机可以用它通信。
但我以十六进制形式输到FX2N中  (读 X10 到 X17)
STX  0  0  0  8  1  0  1  ETX  5  d
02   30303038 313031 03    3544

谢谢楼上的兄弟 “欣始悟”,我一开始就是通信参数选错了。
通信参数改过来后就实现了 0  1   7    8 命令!!!!
通信参数为  9600,e,7,1

网友J:
引用 网友K:
谢谢了!   wenyu
这东西有限制

网友L(2004-06-07):
各位,我看到有叫什么无协议通信的,是什么东东啊?它好象可以用于三凌,OMRON的通信哦.

网友M(2005-05-22):
引用 网友A:
本站PLC专栏http://www.gkong.com/MYPLC/index_myplc.htm有相关的文章,可以参考。

你好,你给的打不开呀。我用编程口,SC-09线,可能下载梯形图,就是无法通讯

网友M:
引用 网友C:
好象fx2编程口默认协议并不是采用"0","1","7","8"格式的那个协议,连上plc可以看看D8120的设置,你可以把D8120及mscomm控件正确设置再试试。不过你用了232AW,你至少可以不管plc侧如何设置,只要mscomm通讯参数设置为9600,e,7,1,可用"0","1","7","8"格式的协议来通信了。

能告诉我如何把设置D8210,我是说如何把相应的数据写入plc

网友N(2006-04-05):
帮忙分析一下:
Private Sub Command6_Click()
Dim SendStr As String
Dim RecStr1, RecStr2 As String
Dim T1, T2 As Integer
Dim I1, I2, I3, I4 As Integer
Dim Sum As String
Dim Ad As Integer
   MSComm1.CommPort = 1
   MSComm1.Settings = "9600,n,7,1"
   MSComm1.PortOpen = True

       SendStr = "02FFWR0Y000003"

       T2 = 0
       For I1 = 1 To Len(SendStr)
           T1 = Asc(Mid$(SendStr, I1, 1))
           T2 = T2 + T1
       Next I1
       Sum = Hex$(T2)
       Sum = Right$(Sum, 2)
       SendStr = Chr(5) & SendStr & Sum

       MSComm1.Output = SendStr
       RecStr1 = ""
       RecStr2 = ""

       For I2 = 1 To 30000
           RecStr1 = MSComm1.Input
           If Len(RecStr1) > 0 Then
              RecStr2 = RecStr2 & RecStr1
           End If
           If Len(RecStr2) >= 88 Then
              Exit For
           End If
       Next I2

           For Ad = 1 To 10
               If Mid$(RecStr2, Ad, 1) = "F" Then Exit For
           Next

       If Len(RecStr2) >= 20 Then
           Text1(5).Text = Mid(RecStr2, Ad + 2, 12)
           MSComm1.PortOpen = False
       Else
           MSComm1.PortOpen = False
           MsgBox "通信出错,请检查通信连线及相关设定是否正确!", vbOKOnly, "提示"
       End If

End Sub
为民族的水处理事业作出贡献,再取得自己的利益.

网友O(2007-02-03):
看看有没有用

网友P(2008-03-05):
大家好,我想实现一个最简单的PLC和VB的通信,就是通过VB上位机来控制PLC的单灯循环.我以前一直用MCGS来做上位机,对VB是一片茫然,下位机很简单,希望能够得到一个VB上位控制PLC的程序,我的邮箱是jgsong21st@163.com,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