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3-20):
请问是否有PLC初学者,与我一起交流一下经验。谢谢!

网友A:
你好啊,我是初学者,我想请教你一下,用PC与PLC通信,是不是PLC就不需要梯形图编程了?

网友B:
有不同的方式,有的就不需要梯形图,而有的方式需要使用专用指令完成数据发送接收。

网友A:
原来这样啊!谢谢!我还想问一个问题,用PLC采集温度信号,是需要外加A/D转换器还是PLC里自带有呢?

网友C:
如果是温度模块可直连热电偶或热电阻,否则,只能用模拟量模块接收变送器的模拟信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