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3-21):
由哪一位高手熟悉用网线连接PLC,实施通信的请指教

网友A:
问题含糊。需要什么网?是用来实施控制,还是数据监测?控制的场地远近?区域大小?

楼主:
是PC机通过以太网联接到三菱公司的A系列PLC(通过AJ71E71),请教如何实现,通信数据的格式如何

网友A:
还要了解你所要通讯的协议方式,三菱的通讯有几种方式呢。按手册进行设置就成。程序中再作相应数据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