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3-22):
请教:
   有一系统用变频器将电机加速到工频,然后改为工频电源运行,听说可以
用一器件,使变频器的输出与工频电网的频率及相位一致,然后将电机无冲击
地由变频切换到工频电网。这里的所谓无冲击是否是先切换到工频电网,然后
再断开变频器输出侧的接触器停止变频器的输出?如果减速时想切换为变频无
冲击减速,又该如何处理?
拜托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