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3-30):
急问!各位仁兄,要实现PC与三菱FX系列PLC的通信需要哪些模块和设备,包括PC侧和PLC侧的以及什么通信电缆等?我现在急着采购这些设备,谢了!

网友A:
FX的可以使用FX-232ADP或者FX-485ADP模块,PC侧不用什么,如果使用232ADP则他们之间使用普通的串口连接电缆即可,如果是485ADP则需要232-485转换。

楼主:
我现在有点不明白了,FX-232AW和FX-232ADP有什么不一样?不都是接口模块吗?

楼主:
谢谢欣始悟的提醒,不过我现在什么手册都没有,只有几本破课本,所以我只能向大家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