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3-30):
各位同仁,如果你是使用OMRON PLC的,不知你注意到没有:CQM1H-CPU51/61的模块,在手册上说有512个IO点,但是,其模块式的安装要求最大只能连11个模块,这样即使是全用32点的IO模块,最大的点数也只能350多点。
解决办法是,如果要用该PLC,要增加一个IO控制单元,一个IO扩展单元和连接电缆:CQM1H-IC101,CQM1H-II101和CS1W-CN313/713。连法是:IO控制单元与CPU主模块连,该层另最多只能接5个IO单元;IO控制单元通过CS1W电缆连IO扩展单元,该单元可带11个扩展IO模块。

网友A:
这正是OMRON推荐的使用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