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3-30):
我是搞工控的现在有一问题想请教;用一台160kw变频带一台160kw水泵,水泵用工频工作正常,用变频运行时三年来烧坏2台变频,近期烧坏的变频维修后运行4天后又再烧坏。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你的变频器是什么牌子的,是不是风机水泵型的,or二手的。量一下电源电压稳不稳定,变频器三相输出平不平衡?

网友B:
有没有注意到160kw工控柜的通风状况? 温度过高也可能烧坏变频器的。

楼主:
通风已特意加大了,用的是三肯变频!

网友B:
请再检查水泵电机部分有没有漏电?

网友C:
注意一下,泵与变频器的匹配问题,如:进口的变频器与国产的泵。

楼主:
请教leeon 国产泵与进口变频匹配有什么问题?

网友D:
是否查一下驱动死区时间,及过压保护电路!!

网友E:
变频器的参数调好了吗?

网友C:
也只是我的一点体会:各国的制造标准不同,如果是欧洲的产品它是足码的,对于国内的产品它的余量空间比较大。

网友F:
是设定有问题!可能是加减速时间太短了。

网友G(2005-08-13):
变频器参数设置必须正切!估计模块烧坏,应换一台大一级的变频就没问题了。

网友H:
160kw水泵是供水用 还是循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