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4-01):
各位大虾:请问“倍率”一词是何意思?见笑了

网友A:
不知你是指什么倍率?就字面本身不就是倍数的比率吗?

网友B(2002-06-04):
我喜歡玩角子機有關這樣的比,我還是可以講你聽的唔知你是否想知呢??

网友C(2002-07-30):
有时候,汉语存在多义可能。把两者的值搞清楚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