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4-01):
各位:
   西门子S7-300的模拟量编程谁能帮我,怎样才能输出,关于模拟量的编程资料呢?

网友A:
首先要将现场信号转化成数字量信号(用MOVE指令!),然后进行线形转换,然后再进行各种比较,进行断线等各种故障的反馈,这是最基本的模拟量编程!至于量程要根据不同情况,量程也不一样的,这个需要查S7-300编程资料,里面有叙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