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4-03):
请问OMRONG的CQM1H与PC的编程电缆接线图

网友A:
在本站能找到CQM1的编程电缆接线图。

网友B:
2--2;3--3;5--9

网友C:
楼上错,应为plc9-pc5

网友D:
OMRON CQM1 RS-232口 RS
OMRON CQM1
RS-232口   RS-232口
TX 2 3 RD
RX 3 2 SD
GND 5 7 SG
CTS 7 4 RS
RTS 8 5 CS

网友A:
OMRONG的CQM1H与PC的编程电缆接线图与CQM1的编程电缆接线图是一致的,心情的接线是对的:PC 2 -- PLC 2; PC 3 -- PLC 3; PC 5 -- PLC 9。

网友A:
一个Peripheral Port(编程口),除CQM1-CPU11外还有一个RS-232C Port。

网友A:
CQM1的RS-232C Port可以用来编程。

网友E(2007-07-18):
CPU11电缆不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