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4-04):
我想在大功率变频器前加电抗器,请问各位国产的电抗器有那个是质量比较好的,我用的分别是55KW、37KW、22KW的SIEMENS ECO变频器,用在风机上!

网友A:
我在改造车削直径2.5米大型立式车床时,变频器功率75Kw,用普通降压自耦变压器改造,使用效果也很好,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