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4-04):
OMRON CPM1A的编程电缆已制作成功,想要的与我联系。

网友A(2003-08-26):
多少钱?
我想要

网友B(2003-10-29):
这还用钱买呀,弄个废鼠标剪了,接上不就行了吗

网友C:
如何做?公开一1下啊

网友D:
<----PC
2-------2
3-------3
7 4
8 5
5-------9
4-|
6-|

网友E:
我想要CPM1A编程电缆的自制方法?
能告诉我吗?
hymeeg@21cn.com

网友F:
我想要CPM1A编程电缆的自制方法?
能告诉我吗?
cndwfu@msn.com

网友G:
我想要那个接口(20pin),多少钱?

网友H(2005-06-17):
我花150买了一根CQMI-CIF02的电缆,可就是通讯不上,可是用原装的电缆通讯就很好,
我一火之下把买的电缆剪了破解,啊,里面有个2.96K的电阻接在PC端5号,其他的忘了.我肯定,楼上的接线是错的.150就买了个20口的头,郁闷!1

网友I:
引用 网友D:
<----PC
2-------2
3-------3
7 4
8 5
5-------9
4-|
6-|
这是接CPM1-CIF01模块或PLC上直接带有RS232通讯口才使用的电缆;
CPM1A本身没有RS232,只有通过CPM1-CIF01模块才有转出来;

网友J(2010-09-11):
请问一下,欧姆龙PLC 20母引脚是如何排列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