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4-04):
请问如何设定A系列的模块分布及地址关系

网友A:
当你决定使用那些模块,在基板上插的位置先后顺序确定后,模块分布也就确定了,原则是输入在前输出在后。地址关系是根据使用的模块而定,32点的输入模块占用32点,32点的输出模块占用32点。使用GPPW时依此敲进去就行了。
不知你的两个AD模块的型号,所以也不知如何接线。一块AD模块的地址关系是占用16点输入与16点输出共占用32点。两个AD模块在基板上占用两个槽,先后占用64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