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4-06):
各位高手大哥大姐:
  我想通过PLC完成由步进电机作为执行单元的二维控制,而PLC是否可以内嵌C语言编程我不太明白,或者有没有可能通过与PLC配套的定位单元达到这一目的。请大家告知一二,有条件者可否给一个方案,不甚感激!

网友A:
用不着内嵌C语言,用PLC的专用指令就可完成你的X-Y平台。具体可用松下的FP0、FP∑、FP2SH,三菱的FX1N、FX-20GM,永宏的FB系列位控高功能机,根据你需要做位置控制还是轨迹控制(插补)以及最高脉冲数来选择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