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4-08):
我用vb编的程序,为什么返回是乱码?
Dim strSend As String
   Dim strReceive As String

   If MSComm1.PortOpen = False Then

       MSComm1.CommPort = 1
       MSComm1.Settings = "9600,N,7,1"
       MSComm1.InputLen = 0
       MSComm1.InputMode = comInputModeText
       MSComm1.RThreshold = 0
       MSComm1.PortOpen = True
   End If

   strSend = "0500FF00204ABCD34"
   MSComm1.Output = strSend

   Do

               DoEvents

       Loop Until MSComm1.InBufferCount >= 10
       strReceive = MSComm1.Input
       Text1.Text = strReceive

网友A:
MSComm1.Settings = "9600,N,7,1"
是否正确?

楼主:
好像没问题。

网友B:
不知你说的是PLC收到乱码还是VB 收到乱码?
若是VB,在PLC 发送时,是否转化为、ASCII 码?

网友B:
另:若PLC发送与接收冲突时,也可能产生乱码

楼主:
vb收到的是乱码。如何测地是发送和接受冲突。

网友B:
确认一下,在PLC发送缓存区的数据(每个ASCII码)所占用的字节数-----有时每个ASCII码需6字节,有时需8字节!

楼主:
请问如何确认。谢谢。

网友B:
唉!尽量用最大的吧!每个ASCII占 8个字节,再试一下!
倘使不行,可能是其他问题!不知你的PLC 是谁家的?SIEMENS OR FX OR ORMON?

网友C:
你发过去是的能让plc认识吗?错了,"9600,n,7,1"跟d8120设置相符吗?

楼主:
是d8120设置错误,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