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4-08):
请问大虾,三菱的FXos,系列PLC编程语言是普通的梯形图还是继电器符号,它用什么电缆和电脑连接写入程序,还是只能用简易编程器写入程序,FXon系列和它有什么不同

网友A:
看你什么用的熟练!梯形图和指令都可以!可以用一个转换器485/232就可以和电脑相连
买专用的三菱电缆也可以

网友A:
FX0n的EEPROM要大,程序可以在2000步,FX0s只有800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