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4-09):
大家好,请告诉我三菱FXON-60MR的PLC定时单位为10ms的定时器的地址号范围。先谢谢了!

网友A:
FX1N的可以给你,以供参考: T0---1
FX1N的可以给你,以供参考:
 T0---199       100MS
 T200---245     10MS
 T246--249      1MS

网友B(2004-11-19):
引用 网友A:
FX1N的可以给你,以供参考:
  T0---199       100MS
  T200---245     10MS
  T246--249      1MS

FX0N与FX1N是不同的,没有那么多;
具体为:
T0---62       100MS
T32---62     10MS(M8028被驱动时才有)
  T63      1MS

网友B:
所以如果用10ms的定时器必须将M8028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