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4-09):
各位:
    在FX2N系列中,[FROM  K0  K0  K2M100  K2]中的K2M100指什么意思?
Knx 、KnY、 KnM等软元件是什么意思?

网友A:
K2M100就是从中间继电器M100起8位的数据,即M100至M107中的数据了,一个K1为四位。找本编程的书看看吧,基础很重要的。

网友B:
K2M100就是指代表2个4位元要素,K2允许8位元的资料运算,也就是M100~M107,有这条指令,就说明PLC的旁边一定有一个,或至少有一个特殊膜组(就是第一个K0),第二个K0就是缓冲记忆体0#,第三个是转送特殊膜组0号的缓冲记忆体0#到PLC的K2M100中的8位元资料读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