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4-09):
伺服电机额定转速3000RPM,减速器10:1,减速机轴带动直径600mm缠绕盘,质量25kg,转速10RPM,停止时立即制动,缠绕盘受到一个与电机旋转相反方向的拉力100N,谁能算出它所需要的最大力矩?(它曾经使联轴器断裂)请多多指教。

网友A:
是不是这个机构是悬臂轴而使联轴器疲劳断裂?在计算模型里,是不是还要加进机械效率?

楼主:
不是悬臂轮,应该是冲击造成的

网友A:
如果是冲击造成的话,加减速时间,速度线图是否合理?给我的感觉是机械问题。

楼主:
我想也应该是速度线图的合理性问题,不过有时缠绕时间已经很短,只能是即时制动,在这种情况下,该如何选择电机的转距呢

网友A:
除了负载惯性矩外,减速器+联轴器的惯性矩与摩擦系数与机械效率要考虑。速度线图部分要考虑周期时间,定位距离,可动部速度,定位时间,加减速时间。你的系统里好象不是伺服电机的问题,有可能是联轴器的寿命问题,或者调整速度线图。

网友A:
在工程上绝对准确是算不出来的,做伺服系统时与经验值有关,现在电机部分能按你的速度线图运行的话,改选与换掉联轴器。

网友B:
主要考虑加减速时所需加速度的力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