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4-11):
请问各位,有没有用过三菱的751701和摩托罗拉的MC34051P的芯片吗?有没有这两种芯片的资料?谢谢!

网友A:
mc34051是一片差动传输的芯片,主要用于RS232 TO RS422的接口转换器,在FX系列的PLC中接口部份也是用这块芯片。。。。

网友B:
我觉得如果不是大量生产,这个就没有什么做的必要,买一个现成的才百来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