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4-12):
各位大仙:请问在西门子s7-200中的两个命令的区别:
 movb  'R'  vb600 与 movb H52  vb600   (52是R对应的ASCII码)

 另个问题:      命令XMT为何用间接寻址的方法?.
在cpu224中中断程序不能调用子程序把??
  在此先谢.

网友A:
两条指令的处理结果是一样的,但一个以ASCII字符的形式进行数据传输,而一个以十六进制的方式进行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