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4-13):
站长你好!
   是否有FX系列电子版的中文编程手册下载的地方?有,请告之!
再此谢过!email:dgg007@136.com

网友A:
三菱的资料好象要钱哦

网友B:
英文的资料就很多,也容易找,但中文的就难一点,如需要英文我可以找供电子版的。。。。

网友C:
软件的用法都大同小异,用多了不须手册都不会有很大的问题,更何况还有HELP可以参考。如果日本的三菱搞通了那么日本台湾的PLC就不会有很高的难度,美国的AB搞清了欧洲的SIEMENS会用了,那么使用大多数的PLC都不会有很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