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4-13):
谁能告诉我,西门子软件的授权码如何回收

网友A:
用西门子的授权管理软件authorsw 即可回收或发送授权。。。

网友B:
还有一个不用AUTHORSW也可以收回的办法,那就是将ANFSZZ拷贝之后删除,想用的时候重新粘贴上去,就OK了,但是注意,如果再用AUTHORSW收回就不一定了。

网友A:
是的,在STEP5 V7.1 用楼上的方法可行,但用在STEP 7 我却不行,但其他办法还是有的。。。。

网友C:
我有办法 xiao998888@163.
我有办法      xiao998888@163.com

网友D:
最好是用AUTHORSW来回收。我有同事用普通软盘回收过,但事实就是授权不在好用了!有专门的工具就用专门的工具,既然有授权,就说明不是白让你用的,当然有一定的加密程序来控制的,所以不要想投机取巧,否则,是否有什么不利的后果谁也保证不了!

网友E:
他的意思应该是怎样重复回收吧。其实方法很多,当然也不便公开,西门子会找你算帐的。
ylsw,你说是吧。有新的授权了吗?
用kingcopy2000 pro、scs40k++复制是常用方法,掌握技巧应该都能成功。

网友A:
老兄很久没有在此论发现你的行踪了。。。近来一切安好!

网友E:
我经常来的,只是没有发言。你对AB的PLC熟悉吗?

网友A:
对PLC-5和SLC500系列还行。。。。

楼主:
谢各位,AUTHORSW怎么用??

网友E:
ylsw,我有一台AB的micrologix1000,不小心把通讯口设成了DH485,我想把它改回DF1,应该用什么驱动。

网友A:
这个我倒没有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