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4-13):
在蒸汽浓度很大的情况下,我用了omron的反射式光电开关和对射式的传感器来监测传送带上的物料,效果不是很理想.我想是由于蒸汽室里的水珠折射的结果.在不用编码器的情况下不知有什么更好的传感器.能实现过料的监测.请指教.谢谢!

网友A:
如近距离可以用50MM感应距离的接近开关,不然用超声波传感器可能也行(只在大物体上试过,不知小东西行不行)

网友B:
你的物料体积怎么样?是否有在流水线上安装的底座呢?或者体积是固定的,有形的?是否可用行程开关呢

楼主:
多谢楼上的几位! 采用50mm的接近开关不可行,
多谢楼上的几位!
采用50mm的接近开关不可行,因为设备长度是1米。
我的物料体积是:H=180mm;直径=80mm左右,物料要用到大约20mm厚的底座,物料体积是固定并且是圆柱形的。
用接近开关可以,但生产线上没有固定的底座。并且物料的硬度很小,只要一碰就变形了。
请指教,多谢!

网友B:
这可有点难度。不过,我记得做安防的也是用对射光电,置于外界,可是不怕风云雨雾的。看看是否有不怕雾气的。最好是用光电了

网友C:
用激光型的光电开关。

网友D(2002-07-30):
远红外可以试一试

网友E:
核子秤,又廉价又准确。工业场合大量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