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4-13):
最近我做的一个温度采集系统,在用计算机显示其变化曲线时,总是出现尖峰,而且无规律可循,不知是电路对A/D采集板有干扰还是软件算法的问题,用的是Pt100的温度传感器
 请教了!

网友A:
先把通信电缆换成屏蔽线.也尽量将强电和信号采集线分开.我想一般不应该是软件算法的问题.

网友B:
多是干扰引起的

网友C(2002-05-24):
我也正在做和你相同的工作,但现在问题已基本解决!你可以考虑用屏蔽线,并且要注意只能单端接地,然后考虑温控电源滤波和选择采集卡的精度,也可以在程序中将采集结果平均
1000次后去平均值!如还没解决可来信探讨!

网友D(2002-11-07):
建议你在软件方多做一些抗干扰的设计,如:数字滤波、平均值方法等,这些方法很有用的,数字滤波可以滤掉曲线尖峰。

网友E:
AD板是不是插在机箱内?如是这样可能是PC机的开关电源引起的

网友F(2012-03-01):
你好!我本人正打算做你这样的一个温度采集系统,在用计算机显示其变化曲线,可否分享下你的成果啊?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