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4-14):
三线式,PNP,动作距离2mm接近开关,棕线、蓝线接plc24伏输出供电,黑线接plc的什么地方呢?大约多少钱

网友A:
看一下接近开关上的接线示意图,一般都会有表示。按你的提示,黑线应接到PLC输入点去

网友B(2002-05-25):
电源,信号,接地

网友C:
看你的PLC的输入类型

网友D:
一般来说,棕线接24+,蓝线接COM端,黑线接负载端,价格不好说,

网友E:
據我所知黑线接PLC的輸入端。因為我今晚做過了我聽老師講好像不會很贵,3,4百吧

网友F:
可以用瑞科SN-KP2或KP4,价钱在100元左右。

网友G(2002-09-11):
不是任何PLC都可以直接接PNP型接近开关。棕线接电源+,蓝线接电源-,黑线输出。价格吗,看品牌,国产大品牌一般在70-80元,杂牌20-40元,国外价格不等,一般都在100以上。

网友H:
还要看你的plc是源型还是漏型的。

网友I:
接plc接点。可以试的,没事的。价格几十。

网友J(2010-07-29):
加24V继电器过渡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