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4-15):
求教:
我在学习使用本站下载omron的sysmac-cpt软件时,plc型号为c200HE。
当用到best(71)遇到一个问题:
当我需要传送指令best(71)时,始终无法赋值第二个DM0358.
               #2020
               DM0352
               DM0358

网友A:
这是块设置指令,将#2020送到DM0352~DM0358。如果前面的DM区都能被设置,是不是在程序中还有其它处将其改变或保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