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4-15):
请问各位大虾:
   SIEMENS S7-200 CPU224 与PC VB 通信,PLC 受到VB 发过来的数据,(为ASCII 字符格式)如何进行数值运算?

网友A:
我想首先要将ASCII字附转化到BINARY,然后再根据是字节,还是单字,双字,进行转换,然后可以参与运算。

楼主:
CPU 224 中给了个 ATH ASCII 到 HEX 转换指令,但没有 ASCII 到 实数的转换指令,
请问,如何继续下去?谢谢!

网友A:
先转化到BINARY再转化到DB再转换到REAL

楼主:
ok!我试一下!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