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4-15):
sos,sos请问有谁知道怎样把ACROBAT文件转化成文本文件WORD中可以使用???
我试了一下,粘贴后全是乱码。

网友A:
粘贴之后不一定是乱码,我就使用过粘贴方法。

网友B:
粘贴不是乱码,但都是以图片格式粘贴下来的,不能象WORD文件那样编辑!如果想编辑的话,建议使用键盘上PRINT SCREEN SYS RQ按键,粘贴到"附件中的画图中"就可以编辑了!

网友C(2003-08-22):
据说acrobat5.0“另存为”有文本选项,你试试看吧。

网友D:
用软件PDFT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