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4-16):
我用三菱的FX2N-4AD-PT模块外接PT100测量现场的水温。当PT100不接入模块时其阻值为110欧左右(正常值),当把PT100接入模块时,由PLC读出的温度值却很高(且模块内的温度超限BIT已置位),此时测量PT100的阻值达870多欧。
取下PT100测量,阻值又为110欧左右。
现场没有强干扰源工作,接地也检查过了。设备都是新的,应该不会有问题。

因为这个温度信号非常重要,如果不正常的话系统就无法工作……

急切地请教各位高手: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怎么解决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