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4-18):
各位大哥,有谁知道plc和单片机之间怎样进行通信?先谢谢了

网友A:
在单片机端加入232等接口芯片,再在单片机端写入跟使用的PLC相一致的通信协议程序

网友B:
不同的PLC有不同的通讯协议,就算物理接口一样也是不能连接通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