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4-18):
有哪位高人知道在带载时变频与工频转换电流过大的问题???

网友A:
因变频与工频转换,电机会从新起动.电流过大当然了.

网友B(2002-05-26):
你可以使用同步器,可以检测变频器的电压和相位,等它们完全相同时自动切换,这样
电流就不会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