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4-18):
各位兄弟,小弟刚刚接触PLC,最近需要做一个PC和PLC通讯的程序,有问题想向各位请教,我用的是松下的FP系列PLC。
  1。可以让PLC返回的一帧格式中包含多个地址段,比如:600-604;700-704;一起发给PC?
  2。好象PLC一帧返回的字节有限,如果要将一帧数据分为几段,用那种方式接受采集数据?

先谢谢了...

网友A(2008-12-17):
松下的没用过!找个手册看看……

网友B:
退一步来说,就算PC不能同时对多段或者说帧长度有限,为什么不在PLC将600-604;700-704这2个区段合成单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