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4-18):
有两个阀,都是电流控制开度大小,
电流分别是200-800mA,200-680mA,
怎么实现用PLC模拟量的输出来控制?

网友A:
加上D/A转换模块

网友B:
PLC的D/A转换模块只能输出最大20MA的标准信号,还必须配合阀的功率放大板来使用。

楼主:
这两个阀没有功率放大器的, 有没有这种现成的模块
这两个阀没有功率放大器的,
有没有这种现成的模块的?

网友C:
应加上比例阀控制板。。。。

楼主:
上面的大哥,比例阀控制板哪儿有?

网友C:
本来这些板是和阀一起配套的,PLC的模拟量输出到控制板,通过板即可控制了阀。。。
你查一下是那里出的,再找一下厂商。。